PDF已经找到,各位再帮忙看下单片机的功能脚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1-05-29):
上图:

型号可能应该是UDP78F0711,液晶电源一体板上用的,现在是想要去保护。

网友:
是UPD,不是UDP

网友:
看来这位已经百度过啦

网友:
继续等。。。。

如果百度找得到的,我也不会来论坛求了,呵呵。

网友:
这是什么? 电源里的电路? 还是工业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住  估计你要失望了呀,是个单片机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唉,搞这个搞了两天了。
有了这个看看能不能搞定。
就是它!

网友:
单片机维修如此而已!!!!

网友(点评):
兄弟我一点不懂单片机啊,这是块一体板的液晶电源,现在的问题是想去掉它的保护。 现在是一开机亮一下就灭,部分屏不会保护,目的是去掉保护全部的屏都可以用!

网友:
http://america2.renesas.com/docs/files/upd78f0711_12%20ppi.pdf

已经找到 一个有价值的,就是不懂怎么去保护,哪位高人帮下忙。

网友:
楼主没找找引起保护的原因么。
单片机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本身肯定是没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去掉它的保护功能。

头痛啊,看不懂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既然单片机本身没有问题,那把引起保护的原因找到排除不就行了,没有保护过压过流岂不要烧坏?

单片机各脚的输出和输入的关系,是通过程序设定好的,难不成楼主要为单片机重编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一体板能用在某些屏上不保护,一些屏会保护。

目的就是去掉保护,让它能点亮所有的屏。

引起保护的原因真太难查了。

帮忙看下这脚位图:

网友:
没人对这个感兴趣啊?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
PDF早就看过了,没什么用,也不知道程序设定的哪只脚是保护的。
既然有的屏不保护,那记录下所有脚的状态,再到保护的屏对照一下,再参考PDF,看看能不能发现解决问题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管是用波波还是万用表,你测到有些脚的时候就会保护。

这个办法是想了,还是不行。

估计是搞不定了。

网友:
看起来就头痛 都不明白是个什么玩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中文不过关?这样你也看不懂我要想表达的意思?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直接在反馈那里把反馈脚之间短接就OK!

网友:
楼主,引脚定义 下面有写很清楚呀,在线词典侍候一下就OK了啦,

另看到楼主说,短接2个反馈检测脚OK了,那应该是其中一条反馈脚上的反馈电阻断开或者阻值变大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