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子显卡花屏~~~~是什么问题,接触不好,还是内存坏啦~~~

楼主(2011-05-29):
今天收了一个显卡本来好好的,可是使一会儿就花屏了, 而且一直花屏,开机后出现五条坚经~~~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或者是显示屏坏了吧`

网友:
拿去修了,肯定显卡有问题

网友:
自己修一下看看

网友:
估计是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显卡有问题.要吗屏线了

网友:
  显卡   屏      显存

网友:
显存虚焊吧

网友:
我把所有的显存都拆下来啦,还是花,我有一个风枪,能把GPU给加焊吗

网友:
貌似显卡的问题   接外接试试  先检查一下屏幕

网友:
加焊显卡GPU试试,我加焊过很多个显卡GPU了,还是用"土炮"做的,下面温度320~360,上面温度300左右就可以了,时间要掌握好,一般GPU周围的小电容能动了就行了

网友:
你都说了显卡花屏了。。。

网友:
考虑一下散热和虚焊得可能

网友:
直接扔掉显卡

网友:
花屏是屏线问题,竖线是显卡坏了,做一次显卡80块就搞定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散热的问题哟

网友:
坏显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