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逻辑板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1-05-29):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逻辑板的问题 有没高手碰到过。图像驱动芯片-CM2709-升压IC-AAT1164。其电压5V-3.3V升压12V测得(13V)27V测得(25.5V)凭经验这些电压正常。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白屏 过5-8秒开始有一点图像慢慢的图像越来越清晰。可这个图像是静止不动的想换一个图像那得等上几十秒。明显相应时间的问题。维修总是先简后难 查外围元件一切正常-没办法换芯片CM 2709  (一般情况我不会换芯片应为芯片坏的概率不高)怀疑CM芯片工作不正常是有道理的 我把3.3V电压直接加上不通过三段稳压-电流只有120毫安 正常是230毫安。去掉三段稳压管。加5V 电流260毫安 正常。12V-27V正常。也就表明升压电路正常。可以肯定是图像驱动电路有问题。可换了CM 2709 电流还是在120毫安。故障涛声依旧,没思路了。往有碰到过此类故障的朋友给点经验。在此谢谢了!!!。

网友:
这种是VGH电压有问题。

网友:
看看瓶上VGL电压,一般在-6和-7之间

网友:
明明是来问问题的.

看标题,却好象是一个已修好的案例, 进来就感觉上当了.

你这个屏就是响应慢. 应该是负压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现在那么少维修实例可以分享一下呢?

网友:
负压正常—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