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联想LA-3781p,上桥就1.8V就短路

楼主(2011-05-29):
上桥1.8V就短路,拿下桥就不短,桥是好的  板子也不短了 各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是不是没有做好连锡了

网友:
桥确定是好的吗? 还是做连锡了,,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几欧啊。我见过一个ASUS显卡是2欧。重做了还是这样。能点亮。

网友:
没有遇到过。可能阻止就是很低吧。

网友:
是不是做桥时候烤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桥装反了!你的这个问题只能这样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