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AMFIX的一些问题和内存的问题`求围观

楼主(2011-05-29):
首先谢谢RAMFIX.在RAMFIX的帮助下修好了一些内存`我的平台是VIA的`支持的还算好`软件是光盘版的`没有死机`一切很顺利`
但是`我用3个软件跑同一条坏的内存`确有两个不同的结果```
首先是RAMFIX.报第一面`第4颗和第8颗出错`
可是跑QuickTech Pro,却只是报第一面第8颗`
RST`也是报第8颗`没有报其它的错了`
这个让我不知道怎样选择`既然三个都有报第8颗`那我就向第8颗动手`重植了这颗`

重植后`问题就来了``上机SPD只读一半`本来是512的`可是SPD却是256`把SPD提出来看依然512的`
换SPD重刷还是认256.

求解???是不是我平台有问题呢`VIA的``

网友:
这个 我就不清楚哦,你只有问RAMFIX 老板如何处理,这个是他开发的软件。

网友A:
不知道道长有没有遇到过SPD只认一半这种情况呢```

网友(点评):
还没有遇见哦,你的是不是AMD 专用条?在ITEEL平台容量人不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道长有没有遇到过SPD只认一半这种情况呢```

你是什么型号主板? 我的是 P35和 P45, H55的.几款山寨工厂朋友推荐的平台.准备上远东KST或者VDATA测试的平台,就是那方案价格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道长有没有遇到过SPD只认一半这种情况呢```

道长说得有道理,可能是4位条来的换上8位的芯片 这位朋友上个内存的图片看看   DDR条子还是用865G的板子来修好些 多谢你的支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DDR2来的`上的是VIA的板子`不是8位条来的`

网友(点评):
4位垃圾颗粒,或者降位补位颗粒,降容这些, 只能在AMD专用维修平台测试.具体什么主板,如何维修,自己研究.只给你个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DDR2来的`上的是VIA的板子`不是8位条来的`

换的芯片型号 不一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芯片型号 不一可能性大些

V他这个是VIA的主板对内存的BIOS不太有兴趣. VIA的主板不适合维修内存!  有坏的颗粒直接关闭改坏的部分.所以容量只认识一半,为什么呢? 自动关闭一个RANK,  建议用INTEL 的主板,测试! 用 ASUS GIGABITY,MSI 这些牌子DDR1的875平台或者865PE,检查内存开双通这些!   DD2内存用 965以上的级别.P35.这些. DDR3用用H55以上的平台!

还有AMD专用条这些垃圾内存需要特殊设备主板维修, FBD这些高级内存,AMB模块损坏的判断.PLL这些.需要聪明的智慧才能搞好. 降位补位.处理. 焊接技术. 全红颗粒处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