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系统不引导

楼主(2011-05-29):
碰上一联想台式机板子只要引导就死机   不管是U盘还是光驱  一到读盘哪里就死机了   南桥加焊过  故障依旧

网友:
确定是板子问题吗。内存,电源和其他都换过了啊?

网友:
我感觉很大可能是内存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其他东西换过没?比如硬盘?

网友:
除了主板没有换之外其它我都换过了   外接IDE光驱和USB光驱都是在读碟就死机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直接换南桥就OK的。很多做系统不能解压的都是换了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