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 接无声 本机有声

楼主(2011-05-29):
dell 外 接无声 本机有声 声卡以换过了 驱动也换过了 外接话筒好使
DELL

网友:
倒底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就是耳机插孔无声,内置喇叭有声是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耳机插孔的问题了 有没有换过呢?

网友:
插孔内接触不好

网友:
用的是什么系统啊,换个XP版本试一试

网友:
换系统不行的话,换接口试下,声卡应没坏吧

网友:
耳机接口坏了吧

网友:
口可以切换啊

网友:
是不是喇叭有声,耳机没有声音啊?换声卡不行,换个耳机孔还不行查一下喇叭和耳机的切换电路。

网友:
换个插耳机的空 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看看插入耳机,,,音频管理软件有没有反应,,然后看功放,,,耳机插座也会有问题,,,这种声卡很多都是ALC883,,,DELL的我就没修过..

网友:
谢谢大家好了 电感坏了

网友:
6楼的,有没有看清楚啊,人家都说外接无声,你还叫装什么系统,系统会引起外接无声,内置有声吗?

网友: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