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楼主(2011-05-29):
来自: 陕西西安
接到一台ACER 4520G的
笔记本
开机一直报警 开始怀疑键盘坏了 拆掉键盘还是一样,后来用USB键盘控制进系统了建立了一个文本发现字母t字键不停的跳出来,只好怀疑控制芯片 从深圳发了个全新的键盘IO换上还是一样 郁闷呀!从键盘接口到IO这主板没有设计任何东西直接键盘接口的线到IO去了 ,BOIS也刷过故障依旧
笔记本

网友:
系统干掉 接口的电容干掉 在试试

网友:
来自: 陕西西安
进BOIS都连键和系统么关系的

网友:
那应该是键盘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
仔细看看 看是不是进液了

网友:
4520 好像是AMD的吧,换CPU试试,

网友:
键盘坏也是一种可能 我就修过一个键盘坏的同样故障的

网友:
有沒懷疑過鍵盤接口短路,曾碰過那件盤接口有小錫球卡在兩pin之間,開機後也是直叫個不停,換了鍵盤也一樣,最後整台拆開仔細查找才發現那顆小錫球

网友:
示波器测试键盘接口很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键盘接口处的滤波电容有性能不良的,逐个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只有一个T键反复跳,键盘本身的问题最大了!!!

网友:
这咱跳键吗肯定换键盘试一了,应该是键盘!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是换键盘,在弄别的

网友:
来自: 陕西西安
不装键盘都那样 换过键盘的

网友:
晕 还有这样的问题 那只有逐个代换了

网友:
跟接口和接口线路有关系

网友:
检查下键盘和主板之间的绝缘有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