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故障点不亮。

楼主(2011-05-29):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它是外接适配器的,拆开机壳。看见高压条电容有鼓包,表笔打保险阻值已无穷大。旁边的贴片电容已有短路。怕把元件换好后,不稳定。免得返修。决定改一个高压条上去。改好高压条后通电。接好信号线。还是不亮。指示灯由蓝色变成红色。驱动板 肯定还有问题。这款机型 第一次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neso是冠捷旗下的一个品牌

网友:
哦 我百度下  显示器是  纽索    冠捷的高端品牌。

网友:
哈哈以前我遇到也不知道 还是老板给我说的好东西不过一样的坏

网友:
电子产品 说不清楚 。再牛B的品牌还不是容易出问题。都是一样的。卖的多的产品。出的问题就多,只有搞维修的最清楚不过了。一些客户和外行,就会说我才买了好久的东西 就出问题了,,一会儿是三星, 飞利浦,LG哦 。哈哈 我们就说,这个电子产品和人一样的,都会生病的,管不到一辈子的。他都有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