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内存就没波形不显示

楼主(2011-05-29):
示波器打出  过内存 应该是内存没有完全过完  差那么一点点  就没波形了   电流表从跑U之后 就慢慢的掉掉  直到没波形后 才稳定不掉了  也不掉电 一直掉在0.7A   DELL D500的板子
内存时钟供电基准都正常   请教基地的老大们  现在改查那些  集成显卡

网友:
我一般还是看代码。分有代码和无代码之分

网友:
这个 板子支持PCI诊断卡的吧?

网友:
学习中,有高手吗,指点一下啊

chinachenhua -5

网友:
用检测卡看吧  直观一些

网友:
究竟跑U了没有啊?

网友:
965的  有代码我就不会说是不是过完内存啦    内存过的查不多了 近过完了就没吗啦  明天我在去看下南桥空了没  因为这个板子 我有次 能显示了

网友:
LZ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要是想测量  那就打一下内存槽阻值   不想测就换内存  无果 杀北桥

网友:
后来这个板子挫着挫着被我的同学 给干掉了南桥  3  5M短路  因为拆掉了3 5M的IC  没上 直接通电    通过图纸快速找到了5M短路短路阻值为80欧姆  我就找80欧姆阻值的连接5M电阻的芯片
迅速丁上了 南桥   确定南桥短路后   继续找3M  3M阻值为0 不管他 直接先干掉南桥   取下后换是0  继续干掉EC   还为0  继续一个一个的电容 一个一个的芯片拆  MOS拆  最后发现 电容下面连锡啦
 对着我的同学大狂一吨   爱  人才啊     找到好南桥做上去后  今天没时间测试  过2天去测试下字啊

网友:
你这个是DELL  500的机子,不是D500的,集成显卡965GM的,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后一定要公布下啦 等着你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