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00WD1屏灯管接口烧坏了?????

楼主(2011-05-29):
LM200WD1屏灯管接口烧坏了   大家看图吧 ,三个地方??????????

网友:
这个要处理一下,做好绝缘

网友:
主要把绝缘 做好就行了

网友:
平常只见烧断线而以,没见过烧得这么严重的,看来的要换防护好一点的了,另外记得看模有没有变黑,有可能也要换。

网友:
这个我修的多的多了。

网友:
这屏的DC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是高压去保护造成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