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IE

楼主(2011-05-29):
其它的一切正常,玩游戏其它的都没事
就上网,打开多点窗口,点得快点就出现这错误
大家帮我分析下这是什么问题,该怎样解决?
一点确定,所有的窗口都会关闭
游戏

网友:
内存 报错的嘛

网友:
系统坏了,有毒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系统也重装过了,换了几个版本的都一样
内存也擦过,换别台的过来也有这个问题
折腾了几天都查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A:
系统坏了 啊 啊

网友:
换个版本的IE

网友:
MBR性质病毒,杀毒-重写MBR-杀毒-OK

网友:
换个系统盘 或者你的硬盘里面有那方面的病毒 你把他运行了 就这样 以前我开私服的 服务器老是包IEP那个进程 就是有个软件带那个毒

网友:
重新下个 ie试试

网友:
内存坏了。你检测一下内存。

网友:
内存坏的话进系统都困难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先软后硬,先杀毒修复ie,试试360系统急救箱,再就是内存,如果是多条,调换下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