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笔记本,显卡焊盘掉了两个点,怎么看焊盘的坐标???

楼主(2011-05-29):
型号:HP541 ;版号:6050A2229401-MB-A03
故障:显卡焊盘掉了两个点,不知道是不是空点,显卡为M62-S .
板上,显卡的那个第一脚横着看有个1 ,竖着看标有A ,
上对应地点是芯片是1图中第一横,倒数第四脚;和第三横倒数第一个

网友(点评):
直接上!只要不是用力脱掉的一般少几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上焊盘的坐标是怎么看的呢???哪位大侠知道的说下。

网友:
找图纸对应一下啊

网友:
查一下对地阻抗

网友:
没有点位图啊,只有pdf文档,还有就是有一个可能是空点,我用万用表对显卡芯片打阻值,有一个有10M,还有一个是无穷大,我估计这个应该是空点,但那个有10m阻值的那个脚,应该是有用的点,现在就是没办法知道这个点的坐标,不知道看,知道的话就可以通过图纸,看这个点连到那里去,才能补焊盘啊!!!

网友:
看主板上的触点是不是空点啊

网友:
直接看焊盘就知道是不是空点了

网友:
说一个冒险的方法,拿把板拖干净以后,用刀片在焊盘四周轻轻的刮,若果四周有铜线连到这里,就是有焊盘了,用细的铜丝连起来,如果没有就是空的了,为什么说冒险呢,一定要看清楚,铜线是不是连到这个焊盘的,可能只是在这里转个弯,连进去麻烦就大了,再者如果用力过大会把周围的铜线刮断,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如果你胆大心细的话可以试试,后果不负责的哈……嘿嘿……

网友:
我洗干近用放大镜看了,看不到有铜线连过去,是穿孔过来的 。

网友:
直接点就安装上去看看哉,不好的话有时间就搞,没时间就修别的呗,夏天到了,可都是赚钱的时候哦,别一直纠结着

网友:
看图纸找呗

网友:
看主板上触点  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  那楼主直接换个新显卡得了

网友:
那 要照着点位图看,或,对着主板看, 一般没有接线的为空点,

网友:
要是简单能看出来的话就看   看不出来就直接上吧    不行这个就放弃 修下一个

网友:
既然有芯片的pdf,找到芯片开始的角,一边以a开头,一边以1开头,对应把芯片放到焊盘上,找到焊盘的开始的角,顺着不就查到坐标了,比如说是R18,查查是什么信号,查不到就是空脚了。

网友:
找个点位 对照下 就明白了

网友:
有PDF就好办了,以A,1开头 看在第几行第几列就知道了

网友:
看图纸,和换显卡都可以呀,空点是最好了。

网友:
找到点位图 看看你掉的那个点有没有连线 没有就是空的了  如果没有点位图 哪只能试试看了运气好的话会亮的 不好只能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