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晕,修花了几台液晶,这是怎么拉?

楼主(2011-05-29):
这几天不知道是RP严重有问题还是怎么拉,接连修花了几张屏。
先是一台液晶电视,客记说是下边有点暗,以前加焊过灯管,让我再给看看。拆开一看,是一条灯管烧断拉,灯管有点发黑拉,就建议客户换条灯管。客户同意,就换吧。换完单点都亮拉,装机一测,晕拉,白屏。以为没装好,重装一次,这次更好,满屏竖线。这是第一台,从此恶梦开始拉(这台虽然后来搞好拉,但很是莫名啊)
第二台,19正屏的AOC,初始故障不亮灯,拆机看到电容爆了很多,一边换电容一边让同事用通用板点了一下屏,很正常。换完电容再装机,又来拉,满屏花花的竖线。换回通用板再点,也成花屏拉。
第三台,19宽屏LG的,故障也是不亮灯,拆机看了一下,一个电容烧短路拉(通病)。拆下电容试了一下机,正常。给客户报了价,同意维修。正好中午去吃了饭,回来换上个电容,试机。狂晕,正如大家所想,满屏花花竖线出来拉。
唉唉,大家平时有没有遇上这种事情,是不是*脏话*作中不小心动到了哪里,还是真的RP严重有问题。第一台还说的过去,后二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几天我都不敢动液晶屏拉。

网友:
先休息休息吧,别累了!呵呵!

网友:
嗯LG那个有时候就是爱花屏我都遇到好几台了没搞好

网友:
很少会搞坏屏的啊!小心点就不会了。

网友:
是PR问题吧,没拆屏也会坏啊

网友:
修了这么多显示器没出现这种问题,这种情况你先把所有电容都换了,别管它好的还是不好的,有的时候电容坏了看不出来的,高压上的电容也要换,这个电容出问题了很容易出现像你说的那样的花屏。再洗一下排线两头。这种花屏好修的.

网友:
楼主动屏线了吧?

网友:
这两天RP有问题,过两天再干喽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屏线插反了????我刚始搞这行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把屏线线插反了,结果再插回去屏就挂了,像楼主说的那样满屏竖线,花花的。

网友:
可能也是你的VGA线有问题

网友:
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看看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屏线有松动,最好固定一下;防止后患。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花屏了,拆开装回去就花了,和楼主的很像。看来只能报废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有插好吧!

网友:
我看楼主还是先洗洗脸然后看看清楚有没有接错的地方吧

网友:
好好的花屏倒是没有遇到过。只有一次我换灯管的时候把屏的一个脚按爆了就有。

网友:
支持楼上所说的

网友:
休息几天想一下是甚么原因造成

网友:
运气不好啊。

网友:
如果你以前修过很多的话,那就一定是RP问题了、、 不会是你VGA线出问题了吧

网友:
真替你郁闷的,有时候碰见这样的事情真是打击人的自信心啊!

网友:
楼主极可能踩到狗屎了
要是平时也不会这么多花屏的,几个月最多一次吧!

网友:
这么搞还真会被打击信心啊

网友:
不会是屏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一般都是排线造成的,可能是屏线没装好,要不换一条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