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掉漆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29):
焊盘掉漆真的很头痛呀,我用绿油咋不固化呢?有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想快?用放大镜聚阳光(或日光)照在绿油上,2~3分钟就干了!!试试看!!

网友:
紫外线固化,,,,

网友:
先涂绿油,再加高温,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摸绿油然后用风枪吹一会就差不多了啊。。。

网友:
我试过,不行呀,上机器就不行了

网友:
继续等~~~最佳方案~~~紫光固,不行

网友:
太阳爆晒5到10分钟,是紫外线绿油的话,不可能不固化。

网友:
都是紫外线固化啊,

网友:
我用风枪加热固化的。不过时间要好长

网友:
太阳下暴晒

网友:
我们常用的绿油有两种:一种是紫外线的,一种是风干绿油,对应的固化就要紫外线固化(有专用的紫外线灯管,不贵几十块够了)和风干加热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