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ibm t22 出現藍底畫面

楼主(2011-05-29):
開了window約幾分鐘後 會出現如相畫面 更住自動重啟動如之前一樣 機用二條256內存 試用一條內存沒事 原來其中一條內存壞了 是壞甚麼 有得整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点评):
什么叫PHYSICAL MEMORY.物理内存爆头了,你只有拆内存下来搞风枪哦.

网友:
这个007e一般就是内存的问题,你用软件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两根全换了

网友:
謝謝各位回覆
這條三星內存有得救嗎 買個條sd100 256好貴呀

网友(点评):
要多少条?我给你加工一批多的话,有什么贵不贵的。简单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