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5-29):
中间那个八脚的是什么芯片?
芯片上面刻着
1 327
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好像是闪光等板上的吧?···如果是闪光灯板上的 那肯定是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UB07 会是MOS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MOS。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那我去主板区问问看吧~
那人比较多点

网友:
请问楼主没有图纸可以对照吗?什么机型的啊?

网友:
对呀。还有找找图纸比较能确定

网友:
还是先找图纸吧 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