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G金士顿U盘数据恢复思路

楼主(2011-05-29):
最近手上拿到一块8G金士顿U盘 ~插上电脑灯不亮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发现但是显示感叹号: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客户只要求拷出数据 !!!像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 要如何查起 ~望各位高人给个思路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接口芯片坏找个一样的优盘把芯片换上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
把存储颗粒换到别的U盘上,刷一下程序

网友:
怎么有两种方法 ? 我到底该先试哪种好呢

网友:
求解求思路啊 。。。这个U盘资料很重要 我想一次搞定 麻烦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是主控坏了

网友:
花钱买个主控换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你要找主控型号一样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你要找主控型号一样来换

更换主控对数据不影响吧 ?

网友C:
先测一下,UCB接口对地的阻值。中间的两个,对地500左右是正常的。再更换个晶振看看。要找主控芯片,估计很难。型号必须是一样的。后面的代码也必须是一样。不然的话。你就是把芯片换过也是提示请插入磁盘。数据恢复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要是简单的话,效率源就不会卖flash设备了。一个flash设备现在的价格在一万多。我们去年买的还便宜8800元。今年涨价了。一万三千多。

网友:
优盘换主控板一旦用量产工具量产过了。数据是无法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UCB接口对地的阻值。中间的两个,对地500左右是正常的。再更换个晶振看看。要找主控芯片,估计很 ...

USB接口从左到右三根脚都是550左右阻值 ,第4根脚相通 !看来就只有先换个晶振试试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的数据存在存储器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是买个8g好u盘把坏u盘的存储器放在好u盘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是买个8g好u盘把坏u盘的存储器放在好u盘上面

你是说把坏U盘上面的FLASH换到好U盘上?

网友:
是呀只有这个办法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