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5-29):
一台HP540的机器,进过水。CPU供电芯片ADP3208 不上CPU的时候电流可以上到0.48,电压全部正常。装上CPU后电流到0.2多并且来回跳变,同时主板上发出啪啪的响声。除了3.3V和5V电感上电压正常,其他电感上的电压也一起跳变。更换CPU现象一样。测CPU反馈电路也都正常。示波器测量发现其中一个上管Q32的G极无波形,取掉Q32后故障消失,并且可以正常上电,看电流的情况是已经亮了。以为问题找到了,连续更换了Q32、Q34、Q35、D507、C122、ADP3208但问题还是一样,也没断线(R145阻值正常没换)。原想干脆让CPU单相供电算了,但是单相供电电感巨烫,肯定会出问题。

求救各位兄弟姐妹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问题解决了。与芯片ADP3208相连的R122变无穷大R120变300多欧姆。真是小电阻,大麻烦啊!查了下ADP3208的PDF,20脚是“PWM斜坡坡面设置输入”个人理解:以PWM的波形斜率来控制电流的输出。R122变无穷大后,肯定导致PWM波形也变陡了,所以输出电流过大,导致电路保护。不上CPU的时候没有负载也就没有电流,所以不会引起保护,因此一切都很正常。上了CPU后情况相反,有电流了,而且是大电流,瞬间保护。导致电流表不停跳变。
那为什么取掉Q32后不保护了呢?个人推测20脚的波形设置只针对Q32这路。在故障排除后又进行了测量。发现不上CPU的时候Q32的G极是没有波形的,只有上了CPU后Q32的G极才有波形。

有何错漏请指正,不胜感激。

网友:
没人给点意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取掉Q32的时候是正常的,也能亮机,只是电感巨烫。但是按上Q32后故障就回来了,电流0.19-0.3之间来回跳变,主板发出啪啪响声。

网友:
供电的反馈,看不明白哪里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