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字体和图像发虚

楼主(2011-05-29):
接一清华紫光显示器 亮不到一分钟就黑屏 打开发现一电容爆浆 换了后  在插屏线的时候把插反了 结果白屏了  马上换回来 黑屏的问题倒是解决了 但显示效果就是发虚 给点建议吧 高手们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了 清华紫光的显示器 。还是把屏线 插反了 现在都还没有修出来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了,,,有的刷刷屏线就可以好的

网友:
屏被你烧了吧!

网友:
屏线拆了没插好的。再弄个橡皮擦吧接触点屏线插插。

网友:
芯片烧了吧

网友:
你查一下插错时供电线经过的屏电路,多半是屏电路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避免把屏线给接反呢,(一旦接反,后果就严重了。)有没有小窍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