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P不引导

楼主(2011-05-29):
    哪位高人帮忙分析下吧,我有个T43P的机器能正常点亮,进BIOS正常,能认到光驱和硬盘,就是到引导处就没有任何反应,连光标都没有,只有背光。测硬盘光驱供电正常,硬盘光驱复位都有3.3V,南桥换过全新的,88SA8040也换过全新的。现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分区激活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啊bios我从我朋友好的机器上直接刷过来的,南桥换过2个全新的,所以才这么郁闷。我朋友叫我换显卡试试,现在手上没有显卡芯片所以还没有试

网友:
虽说此机南桥和显卡是通病,但楼主不能盲目的干呀,得有个依据,还是多查查条件再说吧

网友:
硬盘接口 都南桥打打阻值

网友:
还有一个经典的办法,就是改电路改成串口硬盘,准行

网友:
不是吧改电路那么复杂

网友:
看来真是个难题!

网友:
以前遇到跟你一样问题 换了CPU就好了  楼主换个CPU试下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看看吧也许会好

网友: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另一种可能是CPU供电部分不稳定。查相对应的阻值小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