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申请的号任务叫我发个帖子随便问个问题

楼主(2011-05-29):
有台机器装系统 很慢。没装系统之前也很慢。但是等很久后可以进PE系统。那个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硬盘用MHDD检测没有问题的哟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不要插光驱,再有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你说的机子是不是旧电脑,旧电脑就很慢。

网友:
不知道杂回事,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老电脑就那样,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如果装系统慢,进系统后也很慢,而且是那种不正常的慢,你可以修下主板的桥,实在不行换主板,以前遇到过一个三核的电脑,开机进系统10分钟,做南桥搞定

网友:
将硬盘模式在BIOS下改改试下。。

网友:
还有把病毒警告关闭掉,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后来关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