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手,请多关照

楼主(2011-05-30):
我才买的组装电脑,机器运行了才一个月,咋就变慢啦,我很郁闷。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看下      解决99.9/100
你积分是-的怎么也能说话

网友:
电脑风扇不好,要不就是你下载的插件太多了,或者中毒了...杀杀毒试试,不行就装系统试试,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找厂商吧

网友:
严重怀疑是装的开机启动的东西太多了,一开机就都自动运行,不慢才怪,再不就是中毒了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老机器装3个杀毒软件的,分别是360.金山,QQ管家,还都是开机启动的,我这个汗啊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操作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