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烧了个芯片可以用什么的芯片代换的吗?

楼主(2011-05-30):
显卡是风行5200 CV版 64M
烧了个芯片,编号为:4800M 243053(8脚)请问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芯片
显卡

网友:
坐等知道的人 回答一下 我也需要

网友:
应该是个场管,你测下是不是有一边四个脚全是通的,然后看下区分下沟道

网友:
应该是个MOS管吧,测一下看是什么沟道,然后换上去不就OK了

网友:
换一块显卡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这是4800m的资料,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手头上有别的型号可以到alldatasheet.com去查代换的。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
应该是个MOS管,分下沟道

网友:
MOS管? 如果是 可以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