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7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5-30):
一台长城,M97液晶..出现一个怪问题.平常使用很正常..就是每天到了晚上.9.30分准时出现雪花.横向水波纹.白天怎么用都没事,
开始以为是屏线不好,换了.后来以为白天用得多了.发热导至的..电脑关机等了一小里开机还是一样,反正晚上9.30分以后,显示器就是不正常...白天很清楚的,,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行不

网友:
考虑下电源板,因为到晚上用电高峰期,电压下降。

网友:
内置电源的问题,可能是电容器坏引起。

网友:
碰到过,没让客户拿过来

网友:
长城,M97液晶好像是外置的12V电源,拿离液晶远点或换一个外置电源就OK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滤波不良吧!!!

网友:
看看你家晚上电压正常吗? 查300V滤波有问题没 要不把电解电容全换了。还有看是不是你家附近有人用电动工具。

网友:
电压不稳就容易遇见鬼了!

网友:
把在300V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查你家的220v电。电压不稳就出现这情况,还有你机子内部的大电容鼓了也这样

网友:
我是店面,,电压应该不会有问题,,还有,到了下午6点我们附近基本没人干活的,更不要说有人用电动工具..电表也是一户一表..电压问题肯定不存在 ,,不过,显示器里面大电容,倒是可以换下试试,,谢谢各位涌跃发表意见,,

网友:
唉,,昨天有空,把这个显示器拆了,但里面的电容没有一个异常,,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把所有电容全按了.结果,还是一样的,,但却发现另一个问题,,我家的电视机也和这显示器同样的问题.,我想肯定是我们家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不要固执了,是电压低的原因。虽然少有人干活,可是居民用电不少。空调,烧水等,因电费相对便宜

网友:
搞了一通不是机子的问题呀!!不过问题是很怪

网友:
呵呵呵 我也遇见过!外围环境的事!

网友:
同感,大电容的问题,换掉大电容只后在看看。

网友:
呵呵。。。你好好检查你家进户电源线  看是否电压正常。 我以前遇见一家开游戏机的  游戏机开多了就所有机子就闪  最后查出220V零线 接在地线上在用,造成机子开多了电压不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13楼说过..我已经把所有电容全换了,,而且我家电视机也和显示器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