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t 升技 AN52S 跑码正常无显示 请大家给予帮助

楼主(2011-05-30):
前几天接到一块升技AN52S , 跑码正常无显示以为是桥空焊,加焊后问题依旧。然后尝试刷BIOS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桥都换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真是郁闷死了。谁能帮帮小弟啊 !!!

网友:
清理下显卡槽,换张显卡,再把旁边的供电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说的是集成显卡啊。打一下1,2,3  13,14阻值看看。

网友:
独立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槽,可能是弹片变形了接触不良

网友:
你既然桥都给换了那要不查PEI-E的时钟复位了。还有就是信号出来的那么多个电容呢?有一个有问题都会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