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样PCI显卡

楼主(2011-05-30):
我看帖子中说刷BIOS,是在主板上插一张PCI的显卡,那种显卡是什么样的型号?有何要求么?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还需要什么程序,软件之类的?我想去配一块这种要求的显卡,来判断坏显卡上的哪颗显存有问题,来做显卡维修,望大侠们支付啊!!

网友(点评):
有兴趣学显卡就去基地商城买本修显卡的书吧,很不错。

网友:
PCI 与PCI-E 接口不一样,可以打开机箱看看,比16速PCI-E显卡接口短一些就是PCI接口,常常可插一个网卡。PCI显卡可去淘宝,一掏一大把,几元几十都有。我还有ISA显卡,没用了!

网友:
PCI的显卡槽是白色的,是以前的老卡,早就淘汰了,判断显存好坏要专业的软件吧

网友:
这个要很老的PCI显卡 一般没有什么要求。能点亮就 可以了

网友:
哦,原来只是PCI插槽能点亮的就行啊,我以为不仅要PCI插槽的,还另外有要求呢,谢谢各位解答啊!!!硬件的问题解决了,那在DOS下用什么软件判断GPU和哪一个显存出故障呢?

网友:
s3 就可以

网友:
哼哼,我买到一张全新的,才20块一张,用着还可以!!

网友:
点亮即可,在黑背景的时候能出字就行

一般是自己编写.BAT文件,开机自动运行,刷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