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康换灯管,为什么会保护?

楼主(2011-05-30):
近来,接修的群康的屏,有很多都是上部的灯管,有一组灯管的线烧断,或者灯管也烧断,严重的高压板会损坏。换灯管时,烧断的地方线短,我把线重新拆开,烧断的地方去掉,焊接没有毛刺,上热缩管,做好绝缘后,装屏。上电试机时,就保护,只有去保护了,我确定灯管做好了绝缘,可是听见高压板吱吱的响声,群康的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有的朋友说灯管线要换,我没有试过,不知大家是怎么解决群康换灯管的。
    已解决,更换全新的带支架的灯管,原支架灯管,有问题,具体问题,我不知道,也许是老化吧。

网友:
去市场上找带架的灯管,整个给它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灯管线也老化了,漏电了,,最好用带支架的灯管全换。。

网友(点评):
我灯管线换了,也没有解决,还是吱吱响,难道是新换的灯管不行了?

网友:
群康的用料,有问题是吗?还是设计有缺陷,下次我要换线试试,不知哪里有卖群康的带支架的灯管

网友:
这个机型最多的是:
HP W1907,W1908
PHI的190EW9
LG的W1934S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您的解决方法是?我换灯管经历不是很多,向您请教,不要推辞啊,老哥

网友:
群创的屏, 把烧焦的线剪了, 加热缩管,最好把4支灯管检查一下, 装好ok, 我修过几十台该故障, 群康代工的

网友:
把全部灯管换新。

网友:
也要考虑下高压带不起负载

网友:
应该是灯管没焊好吧?  我一个PH 19的,换了灯管客户用了个把月,结果返修回来了,拆掉灯管看了一下有一根没焊好,重新接焊就ok 了。

网友:
不平恒,全换灯管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处理的,可是一接高压板就保护,用通用高压板就没有问题,很是郁闷,显示器本身的高压板外接灯管就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换好了,绝缘也做好了,不过听人说,几毛钱的灯管,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不知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换了全新的,也做好绝缘了,就是保护啊,外接灯管就能亮,很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E:

灯管全部换新还保护  那就应该是高压条问题了  外接高压条试试。

网友:
新换的灯管质量不行,工作电流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今天用带支架的,全换了,没有问题了。是烧断线的的那组白色橡胶烧焦了,两根灯管靠近就会吱吱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灯管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是漏电,吱吱响,干脆直接换带支架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白色的橡胶皮套,烧焦了,一般怎么解决啊?

网友:
套双层热缩管  。

网友:
peng
的帖子
灯管电流不平衡保护,品牌机设计严格,用通用高压板电流设计很宽,所以没保护,我也遇到过,换原装灯管可解决, 如果不想再拆屏, 加通用高压条解决

网友:
FCM525200
的帖子
原装灯管,和市场常见的灯管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们公司有对付LG。飞利浦。HP换灯管的绝妙秘籍,但是不适合新手,还容易吧屏压破

网友:
guangwu88888
的帖子
我是用奇美的带支架的灯管,处理一下,后安进去了,装屏的时候,就怕屏碎,总算装进去了,很紧的。不知您是怎么处理的,我觉得换其他品牌的屏的灯管都不大出问题,就是群康的,是怎么都不大好处理,只能连高压板 灯管一块换,很是无奈,

网友:
我们的绝招是绝缘法,用交代把两线分开包住,要占用点空间,所以有点紧,我师父发明的绝招,他自己压碎2屏了,我还保持不碎记录

网友:
peng
的帖子
把绝缘胶也换了OK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peng
小小白,你要小心了,不要再发这种话了,大家是讨论问题,不是发这些的

网友:
guangwu88888
的帖子
不错,就是放的时候,真的风险很大。我用奇美的带支架的灯管,换的时候,橡胶垫高了,没有办法,用刀子割了,再装的时候,还是很紧,上最外面的铁框的时候,已经特别紧了。我在想一个小小的灯管,还真是够头疼了

网友:
FCM525200
的帖子
我昨天试验了,灯管线换了,橡胶垫没有换,一上电就吱吱的响,但不是高压放电的响,好像是震动的声音,不知是不是灯管不好,原装的灯管和普通的灯管真的差别很大吗?怎么区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