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68复印底灰很严重 求解...

楼主(2011-05-30):
这个机器客户说放了一年没用   拿给我的时候是卡纸  现在卡纸修好了  就是复印出来有底灰 而且很严重  我用棉花球 处理过鼓   处理后前几张还凑合  后面就不行了   是不是刮板的问题?  在线求解...

网友:
我都等半天了....

网友:
清下电极丝试试

网友:
电极丝清理了  还是不行   我处理了一下刮板

网友:
什么个情况 是不是刮板的问题  求解...

网友:
可以调一下刮板的压力

网友:
个人认为,和刮板没有关系。还是要从充电部分排查:1,看下转印电极,转印架;2,鼓总成栅网,电极。

网友:
谢谢各位   更换刮板后正常...

网友:
你换过粉没有啊

网友:
呵呵  看到上面  后我就想到是刮板的问题  没想到楼主更换了刮板就好了    其实判断刮板是否老化  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刮板是否柔软 如果很硬那说明刮板老化了

网友:
要是有重影的感觉就直接换刮板,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