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七彩虹镭风2600XT-GD3 UP 烈焰战神 256M显卡灰屏

楼主(2011-05-30):
七彩虹镭风2600XT-GD3 UP 烈焰战神 256M显卡灰屏,主芯片加焊了!!!!显存也加焊了!!但情况还是一样!!!这显卡是DVI的口子,红绿蓝阻值正常,行场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控制色度的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你还是潜水多学习一段时间吧

网友(点评):
现在显卡高级了没色度显存了

网友:
灰屏通常是DAC电路故障,可以通过打RGB阻值判断RGB线路是否开短。再测2.5V或3.3V的DAC电路供电,通常是有一个线性稳压器提供。更换08门电路以排除行场同步信号故障而引起灰屏或黑屏。

网友:
学习了       显存  控制色度 ?? 第一次听说

网友:
红。绿。蓝,阻值正常!!!行,场,信号电压也正常,都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