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屏线问题吗?上部分淡颜色

楼主(2011-05-30):
现代N71液晶显示器 上部分颜色淡。进系统前上半部分是黑色的,一直到滚动条才有淡颜色图像出来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本身问题 以前遇到过

网友:
荧幕问题啊 、修不了了 。

网友:
完了…………!是屏的问题!以前修过!

网友:
用通板点一下,如果还是老样子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屏幕上部控制IC的问题。要是灯管坏交界处不可能这么齐。
用点力敲敲看, 是不是接触有问题。

网友:
是屏坏了,有可能是屏线路板的上的控制芯片。

网友:
wagwg
的帖子
已经叫客户换了 屏电路我没有搞过

网友:
南门二饼
的帖子
很有可能 有时开机第一屏是上部分显示、下部分黑屏 正好颠倒过来了 但是现在已经还给客户了 这样的显示器有没有回收的价值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器 但是用时间长了 自动会好, 换过屏芯片 无果

网友:
阿桑
的帖子
嗯 不错 不能经验主义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报废了换屏吧

网友:
楼主没有检测屏线接口信号吗?

网友:
是屏的问题,是屏的列驱动模块COG虚接,导致VGH电压不能全部加到场管的G极,液晶阀开启速度慢,不能完全打开,导致偏转电压不能及时加到液晶阀上,形成图像拖尾或变淡。
oyhf
说得非常有技术行量!

网友:
屏的问题,修不好!

网友:
屏的模块坏了啊,留着当工作机用吧!要是客户的,那没本办法了

网友:
是屏问题,早就知道了

网友:
菲克斯
的帖子
懵懂,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请问菲克斯我也知道是你说的那种问题,请问没有修屏的机器可以修好吗?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是屏幕本身的故障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屏本身问题哦。没得修了

网友:
ck530
的帖子
你确定修不了吗????

网友:
南门二饼
的帖子
那是行驱动缺少一个电压或者是信号跟灯管没关系

网友:
大不了
的帖子
应该不是屏电路的问题是行驱动的问题

网友:
菲克斯
的帖子
应该不是列的问题是行的问题 还有COG怎么看出来的 还是以前遇到过那种屏啊 好像不遇到过得拆屏才知道到底是COG还是CIG还是TAB得啊

网友:
oyhf
的帖子
不要说修不好只是自己不想去修吧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网友:
菲克斯
的帖子
驱动模块在哪里,软排线上的镜面玻璃一样的那一块吗?

网友:
COG是CHIP ON GLASS,COF是CHIP ON FILM的缩写,现在随着技术的提高,液晶面板的行扫描都是COG技术,也就是玻璃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