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G41不触发跳线没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1-05-30):
开机端子3.3V 晶振0.15~0.23 1084输出有3.3V 但是跳线一脚没有稳压器输出过来的电压!跳线第一脚跑不到相连元件,和所有元件阻值都是无穷大的,对地阻值也是无穷大!只有和旁边一个下拉电阻相通,电阻另一脚接地…请问是不是跳线到1084断线了?我直接从1084输出的3.3V飞线到跳线上!但是还是不触发!是南桥有问题吗?量PCL的A14都有三百多阻值!没头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电池往跳线那里跑

网友:
思路错了, 看问题不要哪么局部..跳线确定是CMOS跳线吗.电压是经过了电阻和二极管转换到跳线上的..仔细跑应该能跑得出来.不触发的原因有很多.一个一个查...华硕的电池没电是会不开机,一般去掉电池就可以开机的...

网友:
直接跑电池那条线。肯定到coms

网友:
不知道LZ有没看错那是不是COMS跳帽呢?INTEL很多是有BIOS跳帽的。到时候要是误认那怎么修都起不来了。不过英特尔的很多I/O坏

网友:
看错了 。。。那跳线是BIOS的。呵呵。。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