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看看 华硕M2N系列的主板

楼主(2011-05-30):
我有同型号的主板  不上U能触发不跑吗复位灯常亮         上U(能触发不跑吗复位灯常亮)几秒断电  只要你能想到的元器件都换过  还是不行  修了2天   没修好退了         大家说说我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M2N系列是用AMD的CPU,NV的桥,这种板上U掉电我见最多的就是北桥锁相环供电不正常,好像是一个2.5V的电压到北桥,中间有经电感什么的,常见就是电感损坏,或者北桥这个供电的脚位空焊。
补充:通过对比板的型号和所用CPU、北桥,我理解的M2N是M代表AMD,2代表AM2,N代表NV。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板子,求解,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有的是加汗桥就好了,但是也有没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