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花屏

楼主(2011-05-30):
电脑配置:
CPU                        AMD X2 240
内存                金泰克      2G
显卡             影驰 GF210    128M

玩天龙八部2   开两个就会花屏

是显卡的 原因吗?

网友:
对啊,显存小啊

网友:
对    你才128的     建议你还是单开吧   开多了 过不了多久你显卡就废了

网友:
换个显卡吧,显卡跟不上。

网友:
花点钱换块显卡吧

网友:
显卡不行,想玩游戏多开的话,换个好点的显卡好了!

网友:
弄个1G显存的

网友:
我也想啊   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就好了吧啊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就算换个新的故障依旧。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无解。。。。换个游戏吧。

网友:
显卡差了。。。。。。。。。。。。

网友:
建议你下个鲁大师    双开 游戏时   看看显卡温度达到多少!

网友:
换个好点显卡

网友:
花屏的原因未必是显存跟不上,天龙八部这种N年前的游戏,本来就是安集成显卡的承受能力开发的,双开顶多就是卡一点,花屏的原因还得好好探讨下比如驱动或设置

网友:
花成什么型装哦,,,说清楚跟准,内存显卡都可能花屏哦

网友:
显卡太差,浪费CPU,换个好一点的显卡或者不要双开,否则时间长了会导致显卡过热损坏

网友:
     应该是显卡太差了     换个好点的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分辨率别开大~

网友:
换个好点的显卡试试

网友:
这兄弟肯定给卖电脑的忽悠咯

网友:
显卡不够好,玩游戏是不给力的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需要清理电脑内灰尘,加散热铜片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一般游戏花屏,确认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尝试换不同的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吧,显存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