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用亏开不了机。

楼主(2011-05-30):
      昨天停电,手机没电,就用笔记本充了一会儿。拔掉手机,笔记本还是正常的。别人还玩儿了会儿。又过了会儿没人动,再看的时候,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关机也关不掉。就直接把电池拿掉。后来有电了,接上外电,却开不了机,电池充满后还是开不了。无论是只接外电,还是只用电池,或者外电加电池都开不了机,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楼主的故障不是电池问题了,板子已经不触发了,建议送去维修!

网友:
还是自己修吧。想知道点儿思路。正在论坛学习。

网友:
取下笔记本电池 用适配器供电  触发一下  要是还不行 送修吧

网友:
自己修,需要点电路基础知识了。看你的状况,好像是拨电池时的脉冲烧掉了一些元件,极有可能是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机型啊?也许是给手机充电造成主板保护了,先给主板放放电看行不行。

网友:
高手就是吧一样

网友:
短路电池正负极触片,然后重新上电池,再不好将CMOS放电尝试一下!!或许有点效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是海尔W66的。当时给手机充完后,还玩儿了会儿呢。只是后来修另外一个本本,忘了这个,电池里的电就用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指我该去查哪些地方,这台机子的板子我还有一块儿。另外我也学过理论知识,只是经验太少。

网友(点评):
学过理论知识,发的帖子还这样、、 你或是搞不好的、、建议送维修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插上适配器你,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

网友:
对。试试。先吃饭。饭后动手。

网友:
不触发,送维修站

网友:
早就过保了。维修站黑死我,正好自己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