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4411S单用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1-05-30):
HP4411S笔记本,插适配器或者适配器加电池,都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在系统控制面板中,电池信息都可以检测到,但剩余电量检测为0%,此时拔掉适配器,电池能放电。单独用电池开机,电源口黄灯闪,不能触发。
根据现象,我估计是电池电量检测的问题?

测量电池接口2、3、4、5脚均为3.3V。
此机检测电量是通过SDA_MAIN和SCL_MAIN的吗?
因为没料,还没换过任何元件。请大家指点下。
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信号是直接到EC的。系统下能检测出电池信息,似乎EC与电池通信没问题啊?

网友:
不插电池就是了  既然可以使用  最好别去添麻烦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电量0% ,单独电池开机,电量低黄灯报警  开不了机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同意楼主,虽说插电能开机,但维修本着精益求精,而且这又应该是我们维修的多研究应该能解决的问题,研究研究是有好处的。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你换电池试了没,别搞了半天是电池坏了

网友:
但用电池时先测一下公共点电压是多少,再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
可能BIOS有关

网友:
电池先换了试一下,可能很大

网友:
记得要换电池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没找到原因,手上也没有电池好换。让顾客先不用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