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 外接正常 屏慢慢发白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1-05-30):
前天 接到一台 DELL 1400机器 外接正常 屏 是慢慢发白 就是那种 水印的感觉 慢慢向外扩散 刚接到机器以为是屏问题 因为它白屏的那种白跟屏坏一样 换个屏 还是一样问题 最后 整下显卡 好了 第一次遇到显卡这种问题
显卡

网友:
恩 这个本没别的问题 就显卡问题

网友:
我碰到一个和你故障差不多。。。但我这台就是屏坏了。。。机型记不起来了。。

网友:
一个点空焊就会造成这样

网友:
有时液晶屏本身的震荡电容变质也会出现慢慢变白的现象。

网友:
显卡LVDS信号造 成的扩散现象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43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