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劈的板子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1-05-30):
                     今天又接到一个这样的板子,量开机针0.5V左右,被拉低了,复位排针也不正常,3.3V待机电压也被拉低了,量1117C级0.5V,摸起来能把鸡蛋烧熟,果断的把网卡拆了,上电,开机,跑码,显示器亮,你们遇到的情况跟我说的一样么?还遇到个问题,就是把网卡芯片拆除后,加PCI独立网卡,有供电,就是到系统里不认网卡设备,插个USB网卡的却认了,不知道哪里还有故障,兄弟有知道的给讲解下吧,我是新手

网友:
有的网卡走的是pci总线,可能是那一线路烧了换个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认了,不能上网

网友:
把板载的网卡再coms里给屏蔽掉

网友:
网卡雷击,有可能把南桥的一部分功能击坏了,如PCI槽,声卡,网卡,关键看什么主板,插独立网卡不能用,说明PCI槽也遭到雷击

网友:
估计是被雷把南桥劈挂了,失去了那一部分功能哈哈,换桥试试

网友:
建议客户换板吧,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点评):
插个USB借口的网卡还能用,不像你说的那么悲剧啊

网友:
给客户说换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