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碼片問題

楼主(2011-05-30):
屏碼片問題,當屏碼片不良,又無相同屏碼片程序時,可以用相同分辨率的程序刷嗎?

网友:
应该能用 试试吧

网友:
有機會時會試

网友:
可以换的,有的有资料

网友:
遇到过一换屏不显了,后来把两个码片对换一个就能显了,老板搞的,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那地方的?搞繁体?

网友:
你吧坏屏的屏码片换到新屏上不就可以了吗。。怎么搞这么复杂啊??

网友:
这个简单,一般DELL上的需要换,还有6520S上面的屏,我用京东方的就需要换码片。

网友:
就见过dell的要换码片

网友:
hp compaq 很多都要码片的, 用同品牌的机器一样分辨率的屏幕可以代换的。以前我就刷过

网友:
是直接把旧屏的码片拆下来换到新的屏上吧

网友:
taiwan  各位說的我知道,主要問的是是不是碼片分辨率一樣就可以換上去正常顯示,不需分品牌

网友:
码片里记录主要是屏的相关信息,同品牌,同分辨率,大小。应该可以吧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的   14.1的代换15.4的成功过 都是1024X768

网友:
换码片很快啊,试试看嘛

网友:
相同的屏。可以换。

网友:
码片一般只适用于哪款机器,比如DELL的机器就要DELL的码片或是可以代用的,不然调不了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