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维修实例

楼主(2011-05-30):
板子可以开机,PCI无时钟。
维修过程:第一步:发现时钟芯片供电正常,晶振起振,但是就没有主供电发过来的VRM—PWRGD信号;如下图48脚

信号来自:
第二步:发现Q43旁边的信号线被割断,想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刮开走线,上锡,接通电源,测量PCI时钟正常。
第三步:上CPU,内存,诊断卡,发现没有跑过去,看来问题还没有排除。
第四步:将板子上供电,信号流程测了一遍,就是没有发现问题,于是抱着电路板苦思冥想,这时发现在时钟芯片旁边,此信号还有一路是去了南桥,而这根线与上面的R105断开了,于是找电路图:如下图AD22脚:
看来此信号还要受到南桥的控制。
第五步:将旁边的走线刮开,实在无奈,用铜丝飞了一根线到R105上面,上电后诊断卡一路飞奔,故障解决。

网友:
俄也想通过啊  呜呜

网友:
呜呜  太感谢啦,大哥一定前途无量   阿门

网友:
兴奋啊~~~最享受这种修复后的感觉了。想想我平时老飞线调试工程板,一把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