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助修板大师傅!

楼主(2011-05-30):
   昨天朋友送了块从七喜机拆下的845小板。没修过的,板子看起来很新。他说一直是丢在仓库的机子。拿来试机发现点不亮显示器了。我上电一试发现可以触发,不跑码。测有CPU电压,有内存电压,电池电压正常。可是pw82801DB的晶体两脚都只有0.2和0.45V。明显没条件工作。现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引起了,是不是少了某组电压引起呢?请大师们指教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有示波器没 看看起震了没有  电压也不一定正确 可以直接换晶振试试 板子有复位没有?(我不是大师傅)

网友:
0.2和0.45还不正常啊,你的主板是因特尔 太正常不过了

网友:
0.2和0.45V  电压算是正常的  要确定的话 还是要用示波器测下

网友:
呵呵。。南桥的晶振么有工作楼主怎么开机触发的啊???可以告诉你这个电压非常非常的正常。。

网友A:
是厂家什么给七喜代工的啊!你测量信号阻值多少。要是精英代工的话就按按U座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厂家什么给七喜代工的啊!你测量信号阻值多少。要是精英代工的话就按按U座看看吧!

板子是华硕经典的屎色板,不懂看是哪个厂代工的。没见有明显的主板型号,rt9202和apm7313组成的供电电路没有给北桥输出电压,强制在输出脚接入个1.8V,开机能听到向自检通过的'哔'声响。可是还是不能点亮。不明那个电压是由哪里控制的,走线走不下去。本人是小白,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楼上有人说的对的,用示波器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人说的对的,用示波器看一下吧

修主板纯属爱好,没有示波器。

网友(点评):
楼是玩中九的爱好者

网友C:
呵呵   换个呗  用示波器  有点太夸张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换个呗  用示波器  有点太夸张了吧

如果换个还求助什么呀  是想玩啦,玩的是乐趣吗,玩的是心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换个还求助什么呀  是想玩啦,玩的是乐趣吗,玩的是心情。

天呢,原来这是你的乐趣之一啊,不错,共同努力哈

网友:
无语。你查RTC电路  INTEL两脚的压差0.1到0.5都算正常的。

网友E:
不跑码。检查三端稳压器有没有3,3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集显还是独显  能听到那 喇叭 响了一声 说明内存检测过了 换个检测卡 检测卡可能不识别 ...

是硬接个1.8V电压给北桥供电才有一声响。北桥供电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受到哪里控制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跑码。检查三端稳压器有没有3,3V呢。

有3.3V,只有北桥供电没有输出。硬接个1.8V给北桥能听到自检声响一下,可是还是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呢,原来这是你的乐趣之一啊,不错,共同努力哈

是想努力啊,可是总觉得力不从心。

网友:
能开机,晶振问题不大。

网友:
先把CPU搞掉试试,CPU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