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暗屏

楼主(2011-05-30):
苹果A1278 有信号,无灯光,是不是通病,

网友:
- -  这个楼住     苹果的也修?      是不是屏暗?

网友:
哇,这个东西我可不敢修呀,要是外观给划掉了,客户叫你赔,你就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对啊   上次修个苹果的   把螺丝弄丢了  配都配不来   最后花100块买几个螺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螺丝 100快买几颗、。?、?、

网友:
换个灯管...

网友(点评):
LED屏,换什么灯管?

网友:
是真苹果还是山寨的

网友:
不要老想着通病,下图回来按条件查,屏的LED供电芯片就在屏线接口旁边。

网友(点评):
LED屏暗的,一般是出在屏上的故障吗?如果是,是屏上的哪些电路呢

网友:
苹果的点位图复杂,,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前修过一样的一台,结果换的主板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种屏应该是LED的背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