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atx3000-68pd修复过程

楼主(2011-05-30):
1、顾客送来的电源,故障是不能开机。
2、拆开电源外壳,发现高压电路部分烧焦了一部分,其中的一些电阻、三极管不能分辨出阻值和型号,修好这个电源信心不大。
3、拆下高压部分的散热片,跑主电源开关回路和待机电源的电路。如图。手机拍摄,边跑边画的电路图,有些马虎,各位见笑了。
4、通过测量发现损坏的元器件有:
一、待机场效应管d0416击穿,
二、脉宽调制三极管烧焦不能辨认型号,
三、三极管到场效应管的电阻烧焦,
四、场效应管和地相连的电阻烧焦,
五、三极管g极道光电耦合器的二极管和电阻烧焦。
5、更换元器件,烧焦的元器件只能凭感觉和经验,电路的原理分析:
一、三极管用c1815d代替,
二、烧焦的电阻分别用1k. 4.7欧姆、100欧姆的代替,
三、二极管用一般的稳压二极管代替、
四、d0416用c3866代替。
说真的换这些零件能不能成功信心并不大。

6、全面检查各组输出电路的对地阻值,开关管是否短路,以及其他地方是否短路,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
7、焊接L  N  ,再次确认电路中是否存在短路。(怕呀,电阻短路爆炸,保险丝爆炸的声音,小心好的,被吓过几次,就不敢大意了)
8、上电,测紫色线和绿色线电压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测得各组电压输出正常,pg正常,满心欢喜交付使用。

网友:
楼主,这样替换会不会有隐患的呀?建议找原理图瞅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心吧,朋友,没有问题的,已经在主板上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所换的元器件也是根据电路图的原理更换的。

网友:
修电源的高手啊,我这边的电源坏了除了换换电容,其他的基本不修。请问下楼主修好这个电源能收多少钱呀,我这边修电源超过10元就不修,因为二手良品25元,报废电源还能卖10元。呵呵

网友: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443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40元,不管用了多少时间,也要看他的电源是贵的还是便宜的。我这个电源最少原价也上一百元以上的。保修一个月,他就很开心付钱了,其实修好了没有那么容易坏的。贵的电源就收贵点300多元的,我就收80元,换个电容一时收这么多的,因为没有拆开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坏的,查电路辛苦呀,不过都是要先讲好价格的。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检查的时间和精力才是最花钱的。这是用燃烧脑细胞换来的啊!

网友:
电源我这里都没修哦。。

网友:
LZ好技术,我想肯定能通过认证。虽然我没有权利批准,但是我相信基地绝对欢迎你。

网友:
维修电源都会碰到爆声音,看来楼主还蛮细心的,能够查完出来也不容易了。技术也很好了,不过换配件最好是一样的或大于原来值的

网友:
电源基本都让客户直接换,除非一些市场上现在很少见到的电源才修,修好了用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的负责给保一星期半个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