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dhg-p和83627DHG

楼主(2011-05-30):
一不知道型号的板子,U是在板上焊着的,开始是上电,摸I/O发烫I/O是83627DHG-P,没有找到一个83627DHG换了以后加电冒烟了,75232坏了,取下75232 ,可以加电了但不跑码,是不能代换引起的还是还有期他故障?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你换的问题

网友:
在淘宝看到东东后问老板能不能代换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2个io不能换吧,你查过io的引脚定义吗??没代换之前能跑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