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换灯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5-30):
       第一次换灯管,手忙脚乱忙活一下午还是有问题.原来是发红现在换上后亮一下灭了.想问下各位你们抽灯架出来后只是换里面的灯还是连灯架一起换?我只换灯管发现那线短短的好碍事呀好不容易焊好了发现那头头怎么也套不进那胶套里.就在那扯扯然后线又脱了.还搞断了两根灯管...后来干脆不要那胶套直接用胶来固定灯管到灯架里.(不知这样行不行?)到后面想把灯架塞进屏里因为那线不平怎么都搞不进去.头大呀~各位教教俺呀!

网友:
你不用换灯架

网友:
灯管取出来,然后按步骤装回去,把灯管线焊好

网友:
是哦, 要是有一个详细一下点的教新手怎么换灯管,我们这些新手就不用那么无奈了哦。

网友:
记得要套热缩套管绝缘

网友:
呵。。。我有时候也要把屏全拆开,这样换很方便,不过就是要小心得很,一般只有很不好抽的我才会拆开屏来接。

网友:
说起换灯管就快怕。。次次换不是流光就是流电保护。。

网友:
胶套、套热缩套管绝缘都是要注意的

网友:
就是我感觉那原来粘在灯架上的线好短的呢?实在不好焊.

网友:
换灯管很简单啊~`一般都是十来半个钟就可以了搞定啊`
关键是要细心 手法与步骤。

网友:
我发觉把灯放进那灯架都麻烦得很哦

网友:
当然是换灯管 ,多拿废灯练练就好了,也不难得

网友:
我个人建议你把屏全拆换灯管这样返修例大大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架不用换。直接换灯管。一般情况下需要全拆,这样成功几率大些。
灯管接头的地方最好套上热缩管。焊之前把橡胶套(灯管两头乳白色的)推到线这头,焊完再推回去。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那种带架子的灯管,省得焊接了。

网友:
还是不熟悉啊,,,换灯管一般哪有换灯架的……%

网友:
呵呵  灯管线短的话  把那上面的黑皮套剪短一部分就够用了   热缩管套不上 先用尖镊子把热缩管撑大一些再装  线头上最好打成圆圈状  这样不会虚焊  也不会返修  装的时候 一步一步来  装不好拆掉重装 别硬装   装灯管时最好把屏拆下来 那样明确好装  记好要洗洗手再弄 里面有几层白膜

网友:
灯管取出来 换上新的灯管 架不用换

网友:
我换19存宽屏,17寸普屏还没抽过灯管,都是把屏全拆

网友:
焊接好后接头一定得用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