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

楼主(2011-05-30):
一客户三星q53笔记本黑屏努力看能看到里面的内容,黑屏打着手电能看凑合着看,判断显卡虚焊,做bga时板子弯了硬盘底下的和板载内存上的塑料片没接导致硬盘底下的(系统供电部分)小的元器件脱了十几个。板载内存颗粒有一个有点翘起,但不好确定是否导致虚焊,结果上电和开机都看不了了。脱落的元器件都焊好后,测系统供电无,1.8v电路(供内存,和北桥)全部短路。摘除影响短路的接地电容后仍短路。无奈,悔恨判断过于武断。怀疑最初判断有误,但现在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不要觉得有个BGA就太依赖,轻易不要做BGA除非你有确定的依据。

网友:
做BGA时最好将金属架等拆下来,避免板子变形等问题。维修做事要细心,手工要细腻!!!!

网友:
下次就不会了,学会是要代价的,你的机器应该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给用户包赔一块主板呀,根本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能看见显示的内容就不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背光的问题,不判断准确就做显卡啊

网友:
屏暗可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先排除一下屏 屏线,高压板,你这样做在冒险了。

网友:
大哥太武断了,会死人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明明是暗屏,就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怎么会是显卡啊?恐怕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

网友:
时间富裕的话找个图纸找出1.8v那一路逐个查,着急的话只能赔板子了
无背光不一定是显卡问题,灯管或高压板问题概率大

网友:
因该是高压条或者灯管的问题,下次楼主先外接下看能不能显示再确定是否显卡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背光问题,维修还没有入门。

网友:
高压板,灯管,你改一个进去呀,BGA干什么哟~~~,搞大了

网友:
遇见问题不要急,三星的机器灯管我换的不少啦

网友:
BL_EN的问题,独显的话可能是显卡发,集显的话是北桥发,楼主武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的奥  有些机器的屏幕控制电压是显卡发出的奥

网友:
遇到这种,就算是显卡,也不做,给它一个信号让它背光开启就行了,风险小

网友:
三星的板子质量太差啦,做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应该是高压死了吧,不出高压,灯管也就不亮,不亮当然黑了,不知道楼主依照什么判断显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