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触发

楼主(2011-05-30):
版号: DAKL2BMB8F0
参考图纸KL2A.

待机3 5V正常.按下开关,NBSWON#由3V变为0, IT8502E(图纸标的是IT8512)发出S5_ON

产生5V_S5和3V_S5.
53脚ICH_RSMST#由0变为3.3V
到这里好像就不动了.

我的可调电源是3位的.看不到电流的变化,待机和触发以后都是0.00A

触发以后.SIO_PWRBTN#这个是3.3V,再按开关的话,SIO_PWRBTN#会跳变,而ICH_RSMST#一直都是3.3,待机的时候ICH_RSMST#为0V.

网友:
此机还在保,这个机器待机电流貌似0.01A,我的机器就是Y4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接下来是SLP4#,不过,我量到的一直是0V的.

量TP65,触发后,没跳变.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ite的IO还有2个条件参与触发,EC_RST#和LID#,这2个脚也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喜哥,挑脚是不是把IO那个脚挑起来,然后再测量,看有没电压

网友:
是SB没有发出SLP-S3 SLP-S5  查下SB的条件、、正常就换、、、  你那个RSMRST待机0V、触发后3.3好像是正常的、、我修到的一神舟板子、修好后我量过、、

网友:
先检测一下,RTC电路是否正常,然后查EC_RST#和LID#这两路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