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液晶

楼主(2011-05-30):
LG一闪一闪的,一打开,发现有三个电容爆了,都是35V 470UF的,以为换了电容应该没事了,可是我换了35V 680UF的。换上就没有LG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麻烦高手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LG的电容需要全换的,另外查查电源场效应管的S级对地的稳压二极管是否损坏,如果坏了,那个可以直接拔了丢掉。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全部都换完,只是换12输入的那电容就行了吧.

网友:
高压电路坏了,一开始电源电压不停跳的时候高压会很弱的有一下无一下,现在电源OK了,高压就不工作了,多半高压部分的复合MOS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