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945GZ不跑CPU维修过程

楼主(2011-05-30):
此主板故障是可以开机,但不跑U,测得少一组内存供电,此内存供电是一个DC电路,上管电压正常是5V,但测是3.6V。 有图可以看电源5V到4500GM 转换后到电感,经过电感到内存供电的上管。测上管电压只有3.6V,上管的G极无电压,控制IC RT9202,的第5角也是3.6V,与上管是连在一起的。故障就是电压偏低。

维修过程:用飞线将4500GM的1角与5678角连在一起,开机跑码,测机两个小时一切正常OK

网友:
都会改线了。大家遇到不跑码的 条件都正常大家会怎么修
、啊

网友:
看着有用的朋友顶一下

网友:
这样改确实可以用的,但如果有料件还是换上的好。

网友:
学习了   4500GM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还是换上去好一些

网友:
我一般会换上个4500,实在没办法了才会怎么办

网友:
4500可以用4609来代换

网友:
4500GM可以用4609代换从两块一样的联想板上发现的

网友:
有通用的4500GM可以用4609
不过这个不上也没有事只是一个转换电压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是DC-DC电路

网友:
典型的开关电路,初学者的必修课,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