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版白光882风枪

楼主(2011-05-30):
白光882风枪买回是没有风嘴的,叫朋友帮我焊了一个风嘴,用来拆显存和内存超级好用,刚刚用来换R61显存一次成功,如图

网友:
楼主,这个神器要多少钱啊?

网友:
你是拆的有铅板还是无铅板?是说显卡槽和内存槽还是显存和内存芯片?

网友:
很好用、我以前就是用这种风枪的、内存槽、BGA芯片、统统一样杀

网友:
柔和风,还好用,笔记本主板显存不管有铅无铅通杀,台式机内存槽一样照杀

网友:
做BGA我有基地的CF360

网友:
太重,还是8205好使

网友:
单用这个就能把台式机得内存插槽换了吗,我也没有试过,难道日本货吹出的热风也是不同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换内存插槽,用带波峰的小锡炉比较好

网友:
随便弄个850的热风枪也可以用的吧!

网友:
哇 这个东西好啊。。。我们换显存都用BGA   感觉有点。。。。

网友:
  那里有卖的   多少银子啊?

网友:
吹T61的显存。我用的也吹下来

网友:
这风枪有特色!!价格怎样呢??有机会弄一把来玩玩!!它可用于我的摇臂支架!!

网友:
这风枪怕是价格不菲吧?

网友:
白光882,是好用,特别是用来拆塑料的接口,掌握的好基本上塑料接口都不会吹变型变色和吹烂。不爽的地方就是太重了。摇多几分钟手都会软。现在原装全新的广州白光代理价格应该要接近1000块左右。至于出风口,如果是在原装白光代理那里买的话,价格上百块一个,各种规格都有的。白光的882,我个人使用他应该有6年的时间了。早期做BGA是都是用他来做,上下各一把。后来买了基地的360后才将882退下来。

网友:
那家火可以调风速温度没?好像没看到按键呀!

网友:
现在没那么贵了,882好像现在800多了吧。斯登利的价格也降下来了……

网友:
09年深圳买的1000元,台式机换内存槽可以,换过5次

网友:
真好用吗多少钱啊,不会太贵吧???

网友:
1000买把风枪,不如加点钱买台BGA了,亏本买卖啊。吹显存,一般的850热风枪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东西要点钱哦

网友:
看来太重是缺点,鉴定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调温度,不能调风速。